[技术] 12V隔离但是输出壳体接大地可以吗?

楼主(2017-08-10):
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我现在准备选用金升阳的隔离12V转12V模块,但是我的设备外壳是和大地和电路里面连在一起的,那这样隔离后的地(0V)最后还是和输入地(GND)连在一起的,这样还起隔离作用吗?我用的模块如下。

网友A:
输入地跟输出地都共地了,隔离性能就失效了。

网友B:
你好,你的描述不是很清楚。里面提到了输出的0V接到输入的大地,又提到了输出的0V接到输入的GND,
那么输入的大地(外壳)和输入的GND是不是同一个节点呢?如果是,就起不到隔离作用了,如果不是,隔离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