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隔离地通过大地和输入地连在一起还起隔离作用吗

楼主:
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我现在准备选用金升阳的隔离12V转12V模块,但是我的设备外壳是和大地和电路里面连在一起的,那这样隔离后的地(0V)最后还是和输入地(GND)连在一起的,这样还起隔离作用吗?我用的模块如下。

网友A(2017-08-10):
只要存在直流导电通路,就不算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存在直流导电通路,就不算隔离。

教授,不懂得东西咱别碰不行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教授,不懂得东西咱别碰不行么?

你可以说说你的看法。

网友C:
你隔离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楼主看你的等效糸统电路图
1,红圈部分是不是照常隔离?
2,如果红圈内不隔离,会发生那些状况或影响?

网友E:
一般外壳地和大地与电路板上的工作地(比如楼主图中的GND和0V)不是直接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