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定时器定时测速

楼主(2017-08-10):
想用一个定时器定时5ms,然后再用TxEx引脚做捕获功能来测速,相当于5ms内看捕获的数量
这个可以实现吗,技术手册上说捕获功能也是需要将TDR值存入TCAP,是否会冲突
另外这个中断怎么安排,定时器中断和捕获中断是否都会进入同一个中断响应函数?
除非要搞两个定时器?

网友A:
可以实现。

楼主: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CaptureIntFlag(TIMER1) == 1)
    {

        TIMER_ClearCaptureIntFlag(TIMER1);

                           IntTimes++;
    }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0) == 1)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mainspeed=IntTimes*250*60/450;

                        thd=mainspeed/1000%10;
                        hud=mainspeed/100%10;
                }
                IntTimes=0;

}

TIMER_Open(TIMER1, TIMER_CONTINUOUS_MODE, 1);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1, 0);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0, 0);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1, 0xFFFFFF);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0, 0x7FFF);

    TIMER_EnableCapture(TIMER1, TIMER_CAPTURE_FREE_COUNTING_MODE, TIMER_CAPTURE_RISING_EDGE);

                TIMER_EnableInt(TIMER0);
                TIMER_EnableCaptureInt(TIMER1);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TIMER_Start(TIMER1);//
    TIMER_Start(TIMER0);

这个写法有问题没,现在是T0做4ms定时,T1做上升沿中断捕获,然后在T0中断里面计算速度

网友A:
跑一圈,用示波器观察观察。

网友B:
都写好了,不下载进去看看

网友C:
倒腾倒腾,看看这个怎么搞。。最小的周期能测多少。

网友:
只能测均值

网友:
可以测试一下最小是多长,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D:
回头测一下,看看最小能达到多少。

网友E:
用什么单片机,要看主频。

网友F(2017-09-29):
不会吧,可以测脉宽吧

网友G:
测脉宽应该可以,只要宽度够。

网友:
这个要看选择时钟了,时钟快更容易测量短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