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采集要不要放大

楼主(2017-08-10):
如题,有个传感器,经过变比后。输出0.1V-1V的信号,我加了一个运放做了跟随后进入ADC, 我就想问问,这个运放搭成跟随好呢,还是放大3倍好?ADC芯片的参考电压是3.3V

放大的话,如果有干扰,把干扰一块放大了,现在纠结要不要放大

网友A:
这个,只能你自己权衡了。其实,既然已经用了跟随,不如把放大也考虑上。根据实际情况作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你自己权衡了。加放大还有个成本问题。

因为有一级跟随电路,上面我做了放大的电阻预留了,现在直接焊接的0欧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一级跟随电路,上面我做了放大的电阻预留了,现在直接焊接的0欧电阻 ...

前面我也考虑到了。既然你也如此考虑,那么按实际情况选择即可。

网友B:
放大好些,干扰放大也不会影响你的精度,而且差模干扰才会放大,其他干扰不会

网友C:
应充分利用ADC量程,适当放大为好。

网友D:
不要忘了,ADC有量化噪声,输入信号小了本身就降低了信噪比。

网友E:
放大,AD那么大的区间,不放大只能用那一点点,放大了才能充分利用。
有噪声,即使你不放大噪声同样会影响结果,可以通过滤波电路滤波,软件也有简单的算法可以数字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