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类似保险丝一样的熔断器件吗?

楼主(2017-08-10):
假定测量仪器放在井下两千米的位置。平时不供电,不测量。
需要时,地面通过绞车,将一根电缆(内有两个缆芯)放到测量仪器附近,使其连接,然后给仪器供电、测量。
现在的问题是,我想知道电缆在下放过程中,是否有被井壁磨坏的情况。即,监视下放过程中电缆是否完好。

初步想法是,找一款类似保险丝一样的装置,接在两个缆芯之间,下放过程中,用万用表监视是否有断线。
等电缆下放到指定位置,给电缆加电,熔断保险丝,然后电缆再连接仪器

我想知道,有没有这种功能的一次性熔断器件,熔断后绝对开路,比保险丝安全可靠。

网友A:
你的想法太麻烦且有很大隐患,测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法太麻烦且有很大隐患,测电阻即可。

两根缆芯是断开的(一个是缆芯,外皮是地线),你意思是用兆欧表摇绝缘?

网友B:
电缆上并联一个电阻,很简单呀!
这个电阻稍微大一些,在与不在,都不影响供电。
但是在连接测试仪器前,可以测量是否开路和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根缆芯是断开的(一个是缆芯,外皮是地线),你意思是用兆欧表摇绝缘? ...

测是不是短路即可。如果需要进一步知道是否存在断线,那么在电缆终端跨接一个高阻电阻,然后测阻值即可。如果需要知道电缆的绝缘性,那才要用到兆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