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微小幅值变化测量

楼主(2017-08-10):
请教一下各路大神,有一个输入VPP=5V,f=100K的正弦波,当该正弦波的幅值发生了±2mv的变化时,有没什么办法可以测量出这个来啊

楼主:
高精度AD价格高,请教一下有没有较低成本的实现方法呢,只需要检测到电压出现了波动然后转化为数字信号就可以,不需要精确测量波动了多少。

网友A:
比较器呀,一个比较上,一个比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呀,一个比较上,一个比较下

问题是正弦波的幅值并不是完全标准5V,不能用5V左右比较,有个想法是把信号分成2路,其中一路进行延迟,然后进行差分

网友B:
楼猪想想 -- 调幅收音机是怎么收到声音的? 大概可以用一样的办法识别 调制 信号吧。
  还可以考虑,自己生成一个稳定的同步 5Vpp, 100KHz 差分信号,一叠加,大概就剩下 调制信号了??

网友C:
确实是个非常高难度的问题. 5Vpp, 2mV  才 0.04% 的幅度变化. 只有非常精密的仪器才能测量得到这样的变化

网友D:
整流,直流放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精度AD价格高,请教一下有没有较低成本的实现方法呢,只需要检测到电压出现了波动然后转化为数字信号就 ...

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哪有那么多好事。。。

网友F:
用锁相放大器啊

网友G:
比较放大

超过4.99  V 的 部分 10倍放大。。

只要你的确定说 波动说 那两毫伏 就很好测量,如果平时 就有波动  温漂 什么的。。就难。。。。

网友H:
adc24位肯定可以的。

网友I:
搂猪脑袋不是很**。 5V波动2mv。 可以先把4.9V的去掉  然放大上面的部分。用一个比较放大电路就搞定了, 放大40倍 就有80mv的波动  检测就简单了。

网友J:
用平衡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搂猪脑袋不是很**。 5V波动2mv。 可以先把4.9V的去掉  然放大上面的部分。用一个比较放大电路就搞定了,  ...

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掉4.9V的部分呢?因为输入的信号是5V的正弦信号,不是直流。所以先整流,再使用差分放大器吗?

网友K:
幅度检测的方法比较多,但关键是得有一个高精度稳定的基准源。

按测量原理,测量系统的变异应在规格限 10% 以内。
即测量系统的标准差应小于:
4mV × 10% / 6 = 66.67 nV

即整个测量电路的精度要在 66.67 nV 以内……
这个要求貌似有点高。

网友K:
目前比较好的电压基准源大致为 0.1% 。
考虑 1.25 伏的电压基准源,则其估计的标准差为:
1.25V × 0.1% / 3 = 416.7nV。
已超过了要求的近一个数量级。

因此建议考虑有校准过的基准源,如单片机中的参考电压。
其标准差估计用其规格限范围除以 6 来估计。
假设这个估计的标准差为 s
则其它部分的电路的标准差应小于(估计值):
sqrt(66.67nV ^ 2 - s ^ 2)

网友K:
六西格玛设计的例子供 LZ 参考: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网友K:
下面假设一个(理论)方案:
1) 对 5V±2mv 正弦信号做全波整流,得 s1;
2) s1 - 4.98V = 20mV±2mv,得 s2;
3) 放大 100 倍,得到 2V±0.2V
4) 信号送入单片机进行 AD 转换计算。

整个测量电路的精度要求为 ±0.2V / 10 = ±20mV,
对应的标准差为 20mV / 3 = 6.67mV 。

即在不考虑 AD 误差的情况下,
1~3 电路的标准差应小于 6.67 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