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line

楼主(2017-08-10):
今天拆了一个原电脑适配器的线,发现里面有黄,棕,蓝三种颜色的线,在网上查到结果竟然分两种。只要区别与蓝和棕哪一种是火线?

网友A:
用表测一下连接序。

网友B:
是黄绿色吧?一般来说棕色是火线,蓝色是零线,黄绿的是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黄绿色吧?一般来说棕色是火线,蓝色是零线,黄绿的是地线。

对,这个说法应该更可靠一点,因为做自己的模块,不涉及外部电路,所以没管到底谁是火线谁是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