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310设计的433MHz,不能配置长距离模式

楼主(2017-08-10):
大家好,
最近在调试基于CC1310的433MHz通信电路,遇到几个问题请教下各位大神。
1、通过SmartRF Stuido7设置射频参数,频率为433MHz,模式只有在50kbps时才能正常通信,在625bps、2.5kpbs、5kpbs(这几个模式为长距离通信模式)模式下,不能通信。
2、在50kbps模式时,实际测试的通信距离在100m以内,这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A:
官网有提供433MHz天线的设计方案和注意事项,多看看吧

楼主:
我就是按照官网提供的参考设计做的,出现这样的情况 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提供433MHz天线的设计方案和注意事项,多看看吧

我就是按照官网提供的参考设计做的,出现这样的情况 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官网提供的参考设计做的,出现这样的情况 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你手里有这种无线信号的测试设备么?无线信号频谱分*析仪等。测量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里有这种无线信号的测试设备么?无线信号频谱分*析仪等。测量一下看看 ...

这个没有

网友A:
汗,仪器也没有都敢搞射频。真大胆
射频坑很多的

网友B:
芯片版本是多少?以前只支持868MHz

网友B:
购买两块官方launchpad测试,板子带仿真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仪器也没有都敢搞射频。真大胆
射频坑很多的

我想着按照TI给的推荐设计,应该没多大问题,没想到理想跟现实差距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版本是多少?以前只支持868MHz

使用revB  芯片识别的版本是2.1,买了两块lanuchpad  测试都正常,所以就开始自己做了,没想到结果太失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着按照TI给的推荐设计,应该没多大问题,没想到理想跟现实差距太大了 ...

pcb铺铜厚度、电容电阻的焊接和稳定性等都会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铺铜厚度、电容电阻的焊接和稳定性等都会有影响的

只是想着做个简单的433无线通信,没想到需要考虑这么多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想着做个简单的433无线通信,没想到需要考虑这么多问题。

建议先用模块吧。无线设计不是那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模块吧。无线设计不是那么简单的。

现在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功能都实现了,就是通信距离太短。放弃有点可惜

网友C:
lanuchpad正常   就是硬件问题了,板子lay的不合理吧,尤其铺地,,

网友D:
射频电路对电路板材质和布线,对元器件参数的要求都比较高,如果没有相应的仪器测试,做好有难度。

网友E:
板子layout是一方面,高速行低速不行查一下你的晶振,低速对晶振不一致更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layout是一方面,高速行低速不行查一下你的晶振,低速对晶振不一致更敏感。 ...

好的 谢谢 我再检查下

网友C:
fsk低速,你的频偏是多少,,,晶体是多少ppm的,

网友F(2018-05-15):
我的测试结果也是这么远,大概100米的样子,是哪里有问题吗?还是说本来就应该是这么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