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调试问题

楼主(2017-08-10):
P应该等于0的为什么P==1了 ?  但q的值是0,

网友A:
为啥我仿真的时候只能看全局变量呢?应该怎么设置可以看局部变量?

网友B:
你把P初始化为0,看下P是不是还是0,如果是0的话,
那之前的不为0的是编译器有可能没有将p初始化为0。

网友C:
你定义变量都不给初始化,有些编译器定义的变量初始值不一定是0;而是默认的地址里面数据。

网友D:
管脚电位变了?

没变,老哥 ,您看看我13楼截图,不知道哪里的原因

网友E:
收内存使用影响,局部变量的值是不准确的,请用全局变量,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定义变量都不给初始化,有些编译器定义的变量初始值不一定是0;而是默认的地址里面数据。 ...

嗯,但是后面我给p赋值了啊,都执行完成赋值语句了 但是值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仿真的时候只能看全局变量呢?应该怎么设置可以看局部变量? ...

不用设置吧  你直接在Variable下面的框里输入局部变量的名字,只要在执行这个函数就能看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内存使用影响,局部变量的值是不准确的,请用全局变量,应该没问题。

额,什么意思,没太懂,这里不能用局部变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P初始化为0,看下P是不是还是0,如果是0的话,
那之前的不为0的是编译器有可能没有将p初始化为0。 ...

额 。就算没初始化导致P==1,但执行完后面给P赋值的语句,P应该==0了啊,郁闷

网友F:
楼主看看你对P的赋值语句,第一个位或,值至少是0x03,取反以后,最大是0xfc,后面两个,也是类似道理,只有当第一个逻辑或为0时,你的P才等于0,实际上,对于非static变量,编译器给它的值是任意的(这个任意可以把0除外,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在KEIL4中建立若干个非静态变量,99%不初始化为0),所以,你这个赋值的逻辑或值永远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看你对P的赋值语句,第一个位或,值至少是0x03,取反以后,最大是0xfc,后面两个,也是类似道理,只有 ...

不对啊,老哥,  我有括号的啊,p=((~(PD_IDR|0x03)) || (~(PI_IDR|0x3f)) || (~(PE_IDR|0xfe)));先算括号里的最大都是0xff;然后再逻辑或||   所以有可能是0 的啊

楼主:
本帖1L的图没截图完全,导致很多朋友有疑惑,现在重新截图完整,大家注意下截图里j,k,l,m,n,这几个变量的表达式和值,当q=k||m||o ;q==0;   但是
p=((~(PD_IDR|0x03)) || (~(PI_IDR|0x3f)) || (~(PE_IDR|0xfe)))  时   P!=0;   问题就出在这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对啊,老哥,  我有括号的啊,p=((~(PD_IDR|0x03)) || (~(PI_IDR|0x3f)) || (~(PE_IDR|0xfe)));先算括 ...

这个表达式右值只有三个同时为0,左值才为0,在你不能保证它们同时为0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想P就是0呢!写程序,千万不要有“有可能”的情况,代码少就算了,大型项目要累死的!

网友G:
楼主对于p赋值的语句感觉括号不对啊,能不能把整个语句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达式右值只有三个同时为0,左值才为0,在你不能保证它们同时为0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想P就是0呢!写 ...

嗯 这个我知道 右值三个同时为0   左值才等于0;  但这里我保证  ~(PD_IDR|0x03);      ~(PI_IDR|0x3f);                ~(PE_IDR|0xfe);    这三个表达式都是0的。老哥你看我13楼截图,变量里K,M,O  三个变量都为0对吧  ,
        p=((~(PD_IDR|0x03)) || (~(PI_IDR|0x3f)) || (~(PE_IDR|0xfe)));   和  p=k||m||o;   是等价的啊,为什么P展开他的表达式就不等于0了?  老哥可以仔细看下13楼截图  j,k,l,m,n,o,p  这个几个变量的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对于p赋值的语句感觉括号不对啊,能不能把整个语句贴出来?

老哥  你说的是这个吗   p=((~(PD_IDR|0x03)) || (~(PI_IDR|0x3f)) || (~(PE_IDR|0xfe)));      全都贴出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达式右值只有三个同时为0,左值才为0,在你不能保证它们同时为0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想P就是0呢!写 ...

13楼截图里的  q 的表达式展开是和 p  的相同的   但是p和q的值就是相反 ,所以一直没弄清楚怎么回事,难道是表达式逻辑没弄清?还是调试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对于p赋值的语句感觉括号不对啊,能不能把整个语句贴出来?

老哥,你看我的13楼截图  全贴出来了

楼主:
没变,老哥 ,您看看我13楼截图,不知道哪里的原因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老哥热心回答  ,这次我把管脚电平值贴出来了  我计算着P==1还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达式右值只有三个同时为0,左值才为0,在你不能保证它们同时为0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想P就是0呢!写 ...

我把管脚电平值贴到21楼了  ,老哥可以帮忙去看看么

楼主:
我把管脚的电平值截图放21楼了 ,可以看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管脚的电平值截图放21楼了 ,可以看下

问题不是这个。
问题是,你对管脚的N次访问,是不是并不一样。

网友H:
你可以把那一句分开写,看看每一步出来的值是什么。

网友D:
不过,我觉得发生了变化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是编译器有BUG?
换一种试试?

网友I:
我上次也遇到了,我的是板子问题,芯片工作不正常,换了块板子就好了,不知道你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上次也遇到了,我的是板子问题,芯片工作不正常,换了块板子就好了,不知道你是不是 ...

21L截图中的   把P的赋值表达式分开写,得出来的 就是 k,m,o  的赋值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上次也遇到了,我的是板子问题,芯片工作不正常,换了块板子就好了,不知道你是不是 ...

我把第二块板子焊好。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我觉得发生了变化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是编译器有BUG?
换一种试试? ...

就这一个开发环境 STVD   ,难道不可能是调试器的问题么

网友D:
你这两种搞法其实不是等效的。
虽然看起来应该一样,但它就是不一样。。。。。。

网友D:
我看了汇编码,编译器很不讲理地直接把p赋值了1,根本就没有看那些输入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但是后面我给p赋值了啊,都执行完成赋值语句了 但是值不对

从你程序的角度来说,P和Q的值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寄存器里面的值有可能是会发生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汇编码,编译器很不讲理地直接把p赋值了1,根本就没有看那些输入值。。。。 ...

P直接赋值1?    额,卫东老哥,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你用的也是STVD的IDE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程序的角度来说,P和Q的值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寄存器里面的值有可能是会发生 ...

我确定没变化的,因为凡是不确定的管脚位我都给或1,剩下的管脚或0的都是带外部上拉的,没有输入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P直接赋值1?    额,卫东老哥,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你用的也是STVD的IDE么

不是。
我用的IAR EWARM。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 这个我知道 右值三个同时为0   左值才等于0;  但这里我保证  ~(PD_IDR|0x03);      ~(PI_IDR|0x3f);   ...

在编译器VC6中,执行结果也相同。先看看分别给p和q赋值的汇编代码及其单步执行顺序:

给p赋值

给p赋值

给q赋值

给q赋值

我们发现:第一,逻辑相同的情况下,两者的汇编代码不同;第二,两者的执行顺序不同;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两者使用寄存器的方式不同。
在给p赋值的过程中,分别用到了32位寄存器eax,ecx,edx,和16位寄存器a1,c1,d1.求第一个逻辑因子的时候,在jne处发生跳转,说明test处执行结果不为0.为什么会不为0呢?根据执行顺序:首先,eax=0x0000 0000,接着,a1=0x00ff,(我猜测)在执行not的时候,a1进行数据扩充,于是eax = 0x0000 00ff,not以后,变成0xffff ff00,而执行test以后,结果为(真真为真)1.所以不为0.
而在给q赋值的过程中,只有32位寄存器,开始时,edx = 0x0000 0000,在and后,edx = 0x0000 0000(0FF也要扩充),test时,结果为0(有假则假),当然也不存在jne跳转。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我把 unsigned char k,m,o 变成 unsigned int k,m,o后,结果k = m = o = -255,p = q = 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  你说的是这个吗   p=((~(PD_IDR|0x03)) || (~(PI_IDR|0x3f)) || (~(PE_IDR|0xfe)));      全都贴出 ...

楼主,
(1)你可以把这句话 p=((~(PD_IDR|0x03)) || (~(PI_IDR|0x3f)) || (~(PE_IDR|0xfe))); 屏蔽了,再看下,
(2)P的定义不用Volatile修饰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编译器VC6中,执行结果也相同。先看看分别给p和q赋值的汇编代码及其单步执行顺序:

一直忙,好久没登录来看看了 ,看了你写的,虽然有点不太懂(对汇编不熟悉),但感觉解释的很合理,谢谢,老哥耐心指教,你这段话 我得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1)你可以把这句话 p=((~(PD_IDR|0x03)) || (~(PI_IDR|0x3f)) || (~(PE_IDR|0xfe))); 屏蔽了, ...

额 好久没登陆了,屏蔽了 p=((~(PD_IDR|0x03)) || (~(PI_IDR|0x3f)) || (~(PE_IDR|0xfe)));  这句话,需要观察哪里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编译器VC6中,执行结果也相同。先看看分别给p和q赋值的汇编代码及其单步执行顺序:

还有,您能帮我看下  截图中,调用函数后 执行  return  (Dis_Status);  后就死机了  ,应该是返回不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J:
编译器很不讲理地直接把p赋值了1

这是为什么,编译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