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直接驱动可控硅的电路疑问,电阻怎么那么大。

楼主(2017-08-10):
如图,这个可控硅,门极电路怎么用4.7K这么大电阻,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可控硅触发的呢?HEAT是到单片机端口的,这个可控硅型号是BT225D,我都搜不到资料,是什么品牌呢。

楼主:
有人吗?不吝赐教哈

网友A:
资料参考这个吧https://wenku.baidu.com/view/91e46a8d172ded630b1cb68f.html
不知道差别大不大

网友B:
到恩智浦半导体公司网站插一下BTA225资料。IGT最小电流2mA就可以了。

网友C:
貌似不是可控硅,这么小功率需要可控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