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G8U6无法再次响应J-Link

楼主(2017-08-10):
GD32F130G8U6使用J-Link下载完程序J-Link就再也无法连接上

网友A:
没有开启SWD

网友A:
建议引SWD的接口的时候把NRST引脚也接出来

网友B:
先检查下硬件这块有无问题,驱动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C:
这个先检查下是不是把jlink给加密了

网友D:
这个是驱动的问题么?

网友E:
加密了?
DEBUG关了?

网友F:
可能原因有两个:
1、软件代码里有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操作,上电后程序跑起来,MCU进入deep-sleep或者standby模式,是无法连接上jlink的。
2、软件代码里有对PA13和PA14(SWD默认烧写口)的配置,上电后程序跑起来,也是无法连接上Jlink的。
解决办法:
1、可以尝试在烧录时把NRST引脚拉低,但这种办法并不是万能的。
2、将boot0拉高,进入system boot模式,使用ISP软件擦除flash代码,这种办法是可靠的,但是需要把MCU的USART1的PA9、PA10引出来。

网友G(2017-10-04):
其实很多时候,问问题的人 往往是新人,描述问题也是不让别人了解实际的只言片语。 8楼的解答不错,但是不知道1L 的实际情况。 唉。。。注意,提问一定要表达好自己的环境!否则别人很难

网友H:
先检查下该电脑上的jlink驱动的

网友I:
这个一般来说都是启动选择上的问题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