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关于两块单片机的I2C通讯

楼主(2017-08-10):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有一块51的单片机和一块STM8S的单片机需要用模拟的I2C来进行通讯。
简单说下工作模式:51通过按键让STM8S开关机,然后STM8S传送数据到51上,51通过STM8S发过来的数据来点亮LED灯。
所以,现在打算用51来做主机,STM8S做从机。
请问,这样的情况用模拟的I2C怎么通讯啊?
在这里恳求各位大牛帮帮忙,想想法子

网友A:
STM8 有硬件IIC,开硬件IIC就好

网友B:
模拟主机好办,模拟从机就费劲了。个人观点,模拟IIC从机还不如模拟UAR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 有硬件IIC,开硬件IIC就好

现在只剩下 UART口可用,打算配置成普通的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主机好办,模拟从机就费劲了。个人观点,模拟IIC从机还不如模拟UART呢。 ...

用UART的过程中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所以才被迫用I2c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UART的过程中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所以才被迫用I2c

UART丢数就找到丢数的原因,UART作为一个成熟的接口难道会随便丢数的吗?再说了UART会丢数难道IIC就不会吗?

网友C:
你这个没有必要搞I2C协议,做个简单的CLK/DAT串行通信就可以了, 一个51的一个IO口发送时钟, STM的IO口以中断的方式接收时钟.
51的另外一个口发送串行数据.

如果不需要双向通信, 用一个IO口做脉宽调制通信就好,可以省掉时钟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没有必要搞I2C协议,做个简单的CLK/DAT串行通信就可以了, 一个51的一个IO口发送时钟, STM的IO口以中断 ...

“做个简单的CLK/DAT串行通信”2线同步串行口就是I2C,想像SPI那样的话至少3线,片选没办法省略的,即便只有一个从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模拟主机好办,模拟从机就费劲了。个人观点,模拟IIC从机还不如模拟UART呢。 ...

如果是单纯的2个CPU通信为什么模拟I2C从机就难呢,主机和从机不能共用一套I2C模拟代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个简单的CLK/DAT串行通信”2线同步串行口就是I2C,想像SPI那样的话至少3线,片选没办法省略的,即便 ...

为什么片选没办法省略呢? 利用GPIO模拟SPI的话,为什么跟片选有关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个简单的CLK/DAT串行通信”2线同步串行口就是I2C,想像SPI那样的话至少3线,片选没办法省略的,即便 ...

SPI不能只用2根线吗? STM32就有2线模式,一个数据线,一根时钟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没有必要搞I2C协议,做个简单的CLK/DAT串行通信就可以了, 一个51的一个IO口发送时钟, STM的IO口以中断 ...

楼主:
引用 网友B:
UART丢数就找到丢数的原因,UART作为一个成熟的接口难道会随便丢数的吗?再说了UART会丢数难道IIC就不会 ...

你好,方便加下你Q吗?有些关于UART和I2C的问题想请教下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方便加下你Q吗?有些关于UART和I2C的问题想请教下您

兄弟听我的,别创新了,老老实实地用UART没错。还有你应该把项目细节发上来,这样论坛里的大神们才能给你出主意。就别加我QQ了,我只是半瓶醋而已。

网友F:
主机可以使用模拟IIC,从机接收数据最好使用硬件IIC,大体思路是,从机收到主机发送的数据,触发硬件中断,执行相应的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PI不能只用2根线吗? STM32就有2线模式,一个数据线,一根时钟线

没有片选就没有字节同步,从机拿到一堆1和0但是不知道从哪到哪算一字节,除非在数据上做serdes编码,而做编码和解码的成本就很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PI不能只用2根线吗? STM32就有2线模式,一个数据线,一根时钟线

SPI外设省略NSS的条件是在外部用GPIO自行控制片选,并不是可以省略片选的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片选就没有字节同步,从机拿到一堆1和0但是不知道从哪到哪算一字节,除非在数据上做serdes编码,而做 ...

I2C也没有片选,他可以做到同步噢,同步是依靠时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PI外设省略NSS的条件是在外部用GPIO自行控制片选,并不是可以省略片选的意思。 ...

SPI不要片选(不管是硬件控制片选还是GPIO控制)也可以正常在单片机通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I2C也没有片选,他可以做到同步噢,同步是依靠时钟的

I2C没有片选是由于I2C时序中包含总线启停,通过传输的开始和结束进行字节同步定界,你说的时钟是比特同步,不是字节同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PI不要片选(不管是硬件控制片选还是GPIO控制)也可以正常在单片机通信的

SPI的片选是必须的,SPI接口至少3条线,nCS,CLK,DI/DO/DIO。后面的数据线根据需要进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