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如何做到中断后不返回断点,而是从main或其他函数开.....

楼主(2017-08-11):
main
{

hanshu1();

hanshu2();

while(1)
{
hanshu3();
}
}

hanshu3
{
语句1;
语句2;
语句3;
}

外部中断启动,在hanshu3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外部中断,执行完成中断函数的代码后,按照机制返回断点继续执行hanshu3,但是不想让它返回断点继续执行了,需要从main或者while重新开始,用什么指令或者方法来跳转呢?

网友A:
复位一下, 简单粗暴,什么都没啦

网友B:
continue  或者  goto 试试

网友C:
OS 里有完整的中断返回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方法.

参考这个方法, 你可以把 main 入口出寄存器文件存起来, 中断函数里清理堆栈数据和寄存器, 修改.堆栈里的寄存器内容

网友D:
你自己写段程序,跳到MAIN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 里有完整的中断返回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方法.

参考这个方法, 你可以把 main 入口出寄存器文件存起来, 中 ...

好复杂啊 没这么写过 不知道咋写

网友E:
写个汇编函数或者内嵌汇编指令,调整SP指针,然后PUSH 指定函数入口 地址。 RET之后自然就回到指定的函数入口处执行

网友F:
除了LR弹出堆栈其他寄存器
ldr pc, = main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除了LR弹出堆栈其他寄存器
ldr pc, = main

8楼的办法, 表明上是能实现的.
但有个缺陷, 不知道中断前, 主程序跑到哪里, 有没有压入数据进堆栈. 你得把所有压入堆栈的数据都清理出来. 否则堆栈数据越来越多, 最好必然会堆栈溢出.

所以最好所有寄存器文件(包括 SP) 一起恢复到 main() 入口处的寄存器.
另外, 根据 ARM 内核的介绍, 中断里 LR 是个状态参数. 所以你的返回还得用中断返回来实现,
而不能使用 LDR PC, = main

网友F:
引用 网友C:
8楼的办法, 表明上是能实现的.
但有个缺陷, 不知道中断前, 主程序跑到哪里, 有没有压入数据进堆栈. 你得 ...

跳到main堆栈里的数据没用了,变量直接用全局变量。
恢复SP到最开始栈顶然后直接设置PC跳到main。
感觉应该行

ldr r0, = 0x8000000
ldr sp, [r0]
ldr pc, = main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跳到main堆栈里的数据没用了,变量直接用全局变量。
恢复SP到最开始栈顶然后直接设置PC跳到main。
感觉应 ...

那就还有一个问题, 一定要执行一次中断返回.
ldr pc, = main
不会生成返回指令, 还是会有问题啊

网友G:
中断返回前执行
set_msp(restore_point);
restore_point里面放你要还原的栈信息

网友H:
如果用OS,你的ISR发送一个信号给一个高优先级任务,ISR返回后这个高优先级任务删除main任务,再重新启动它

网友A:
12楼的方法很好,不过,通用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就不好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2楼的方法很好,不过,通用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就不好写了

不用自己写
在main函数需要还原的地方的触发一次pendsvc中断
在那个里面把msp记录下来
以后在中断中就还原那个记录的msp

网友I:
在中断中对pc赋值就会退出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