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I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8-25):
利用光强测距的注定是个失败的作品,环境光影响无法避免

网友A:
最好的方案应该是矩形波或者正玄波调制LED光源,分时接收3个LED调制波,根据相位差计算距离。3个LED距离不大于一个调制波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案应该是矩形波或者正玄波调制LED光源,分时接收3个LED调制波,根据相位差计算距离。3个LED距离不 ...

你好,你说的这个方案能不能说的具体一些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案应该是矩形波或者正玄波调制LED光源,分时接收3个LED调制波,根据相位差计算距离。3个LED距离不 ...

想法很好,但实际上并不可行。
要达到3个LED距离不大于一个调制波长,调制信号的频率将高达500MHz以上,此乃其一。
接收端与LED并无联系,要判断即时接收的是哪个LED发出的信号,还要另加调制,电路复杂性大大提高,此乃其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法很好,但实际上并不可行。
要达到3个LED距离不大于一个调制波长,调制信号的频率将高达500MHz以上, ...

你确定你在说什么吗?500M什么概念!波长2纳米,你的算法好可爱呀。。。。。。我等脑袋想短路都无法理解...
再说题目明确接收端和LED不能联系了吗?也是莫名其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在说什么吗?500M什么概念!波长2纳米,你的算法好可爱呀。。。。。。我等脑袋想短路都无法理解. ...

光速:300000000米/秒。
I题的说明部分第一条:1.LED 控制电路和测量电路相互独立。

网友C:
比较容易也靠谱的就是利用光强定位。具体做法是:
3个LED分别用3个频率调制(三个频率最好互质),例如370Hz、630Hz、850Hz。接收端用3个高Q带通滤波器接收三个光强,然后根据光强确定接收器位置。为了提高定位精度,可以预先进行采样后将光强的相对比值与位置的关系做成表格,实际测量时查表插值即可。
由于调制与带通滤波器的配合,外界的杂散光线影响被屏蔽。
至于传输消息,可以用消息信号对3个调制频率进行二次调制(模拟调制例如AM或FM均可,数字调制则相当于将调制频率进行基带编码例如曼彻斯特码),接收端解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