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8-11):
如下图,是SMA6J系列的TVS管
对于稳压管或者TVS管,自己总是分析不清楚它们的工作原理
而且图中资料中
还有很多电压名称,什么stand-off 电压 , breakdown 电压,钳位电压
这些都不知道怎么用,
由于最近经常看到TVS管直接反接在直流电源与地之间
所以想弄懂TVS管分别工作在正压,和工作在反压时,各自的工作原理
如何稳压或者预防过压的
谢谢

网友A:
这张图对吗?若果我直接接在电源和地之间,不是一直在导通,一直有功耗,寿命长不了!

网友B:
在选用TVS时,先考虑电路的具体条件,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1) 箝位电压Vc(MAX)不大于电路的最大允许安全电压。
  2) 最大反向工作电压(变位电压)VRWM不低于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一般可以选VRWM等于或略高于电路最大工作电压。
  3) 额定的最大脉冲功率,必须大于电路中出现的最大瞬态浪涌功率。
举例DC12V/24V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选用TVS时,先考虑电路的具体条件,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1) 箝位电压Vc(MAX)不大于电路的最大允许安全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