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PI设置成16位传输帧的格式

楼主:
我看STM8的手册上有说SPI有8位和16位传输帧的格式,但是寄存器里面也没有相应的设置。我自己是通过连续传送2次8bit,用示波器抓出波形来看,两次8bit中间还是有时间间隔,16bit数据不是连续发送的。请问有人试过一次传输16位数据吗,还是说可以设置的我没看到,希望有大神懂的指点一下。。。

网友A(2017-08-11):
因为每发送完一个字节后,再发送下一个字节之前,你应该都进行了发送为空或者BUSY判断, 这个话了时间。如果实在不行用个很笨的方法,采取DMA传输,这样就不会有时间间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