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0mA(r.m.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8-11):
输出电流:在500欧的负载电阻下,输出出电流必需不可以超过以下限值:频率小于1.5KHz,为80mA(r.m.s)

网友A:
RMS 应该是均方根值的意思吧,也就是有效值

网友B:
RMS 通常是均方根值,也就是有效值

网友C:
RMS简单点说就是你拿万用表测量到的实际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MS简单点说就是你拿万用表测量到的实际值。

不一定。
万用表测量交流不仅有“有效值”响应,还有经常使用的“平均值”响应。如果你拿的万用表是一个便宜货,那就很可能是采用“平均值”响应的,这货测量非正弦波的时候就不太靠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MS简单点说就是你拿万用表测量到的实际值。

除非你万用表是真有效值表,也就是表写明是rms表。否则不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