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管的外围电路

楼主(2017-08-11):
现在用全桥输出拓扑较多
经常看见在每个桥臂的MOS管G极前加一个阻值不大但是功率较大的电阻
同时和MOS并联的还有一个RCD(电阻+二极管+电容)电路
现在知道这个RCD电路是用于吸收MOS管的突波或者尖峰电压
但是不知道在实际中如何选型RCD器件,以及G极的电阻

现在我的MOS管外接的直流源是50V,全桥输出,前段通过IR2010S来驱动
希望可以从这个实例来指导
谢谢

网友A:
要看你所用的MOS管和驱动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所用的MOS管和驱动需求

管的型号好说,但是驱动要求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的型号好说,但是驱动要求是什么?

开关速度啊什么的。
如果工作频率是1MHz,微秒级别的延迟就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速度啊什么的。
如果工作频率是1MHz,微秒级别的延迟就不能接受

可否根据这个datasheet图中资料来看呢

网友B:
看看附件的内容的,你可以baidu中文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附件的内容的,你可以baidu中文的信息

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