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无极性电容使用中出问题的小经验

楼主(2017-08-11):
一个朋友在他们的产品中使用了无极性电容,在近期的生产中发现有20%的不良(共5000片),经测试这些无极性电容都短路掉了,阻抗为0了。
但这些不良的电容中如果再焊接一下还有可能恢复正常。

无极电容的容值为22uF/16V,在前几次批次同样使用,没发现这么多不良,开始还怀疑是这批次电容质量的问题,经长期测量分析,已排除是耐压不够造成的。因为有些电容加热后可以恢复正常,判断可能是内部受外力作用毁坏了,后来电容返回生产厂家(三星),分析出的结果是应力导致电容内部出现短路,也证实了这点。

嗯,应该是这里的原因,与PCB布局和焊接工艺有关。这个电容是稳压用的,不知道为何选取无极性电容,它的制作工艺那么复杂,后来建议他换成贴片铝电解电容了,又便宜又不出问题。呵呵

网友A:
最后怎么解决说一下

网友B:
MLCC的电容吧??

换成电解的体积大阿,看来PCB有空间放得下

网友C:
我们公司的产品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无极性贴片电容短路。原因是应力导致陶瓷电容器内部损坏,从电容厂家返回的切片图上可以看到,贴片电容内部有明显的损坏。不仅三星,其它厂商的电容也这样。
解决办法:
1、尽量避免设计细长的电路板,细长的板子容易变形,贴上的电容更容易损坏,若实在受结构限制,则加厚板子,例如板厚2.0
2、设计电路板时,贴片电容要远离电路板边沿,距离电路板边沿至少5mm,并且贴片电容要平行于板边沿;
3、生产车间在周转电路板时,需要特别防护,防止人为弯折电路板。

网友D:
好神奇啊...

网友E:
微型大容量多层瓷介表贴电容的介质很薄,电容本身厚度又相对较大,回流焊时一旦冷却过快或不均衡,内部轻微变形就可能破坏介质,所以PCB设计和焊接工艺都很讲究。

网友F:
我也遇到一个怪问题,0.1uF1600V无极性电容,峰峰值电压不会超过1000v,焊接前测量0.1uf,通电后不谐振,拆下来再测量,容量只有几十PF,后来换成耐压1000v的0.1uf的就好了。那种电容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G:
学习了,原来MLCC还会这样坏掉

网友H:
我的个神,这样问题都有

网友I:
铝电解电容频率稍微高点性能就很差,低频内阻很大,寿命也不如多层陶瓷,这样直接换好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的产品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无极性贴片电容短路。原因是应力导致陶瓷电容器内部损坏,从电容厂家返回 ...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K:
的确是的,这个在 村田 的电容手册中有讲解,可以去它们的网站看看。

网友L:
MLCC电容这样损坏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铝电解电容频率稍微高点性能就很差,低频内阻很大,寿命也不如多层陶瓷,这样直接换好吗? ...

看作用了,铝电解电容的高频性能是差点,但它主要用于电源滤波、退耦。所以才替代的,至于你说的寿命问题,没有发现。应用中还没发现铝电解电容坏掉的

网友M:
我遇到过一批,问题几率也是20% ,用放大镜看电容底部有裂纹。 已发到风华检测,问题是有与贴片时的压力与回流焊的冷热收缩导致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遇到过一批,问题几率也是20% ,用放大镜看电容底部有裂纹。 已发到风华检测,问题是有与贴片时的压力与 ...

能否上传更清晰的图片?

网友O:
长知识了,做了10年了,还没特别注意过贴片电容这样损害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作用了,铝电解电容的高频性能是差点,但它主要用于电源滤波、退耦。所以才替代的,至于你说的寿命问题 ...

在我的使用经验看,MLCC目前没有一例是在正常使用中坏掉的,电解电容有一把

网友M:
大家看看,一定要注意加工方式方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能否上传更清晰的图片?

已上传电子放大镜图片,你可以down下来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已上传电子放大镜图片,你可以down下来看。

谢谢

网友:
无极性电容的范围也太大了啊,有没有什么细化说明,哪种类型的无极性电容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的经验,Y5V电容最容易出问题,我过去常用225和106容值,经常焊接回来就能找出一些损坏的,更不可思议的是,检测合格的,用户几个月甚至一年内返修,也是电容出现短路或者漏电,所以我现在一律无脑弃用Y5V类型电容,用有极性的钽电容贵点儿但安全,另外黑色的225钽电容也可能出现类似问题,黄色封装的则不错。

相比Y5V,X7R则表现稳定,0805和1206封装的X7R,价格可以,性能稳定,同样是无极性,X7R似乎没遇到坏的。

网友P:
无极性电容    搞技术的这样说,只是体系也太封闭了

我从来不用Y5V的,至少都是X5R的,几盘用下来坏的极少,另外不用高容量的,不用高耐压的

网友Q: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I:
铝电解电容频率稍微高点性能就很差,低频内阻很大,寿命也不如多层陶瓷,这样直接换好吗? ...

那是你用的电容太差了

网友S:
耐压不够 短路或者断路都会吧  还有无极性的电容断裂估计也是1206封装以上的吧 话说贴片机得用多大的力度贴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R:
那是你用的电容太差了

是么?
排除压电的问题,能达到陶瓷电容水平的电解电容也就松下的POSCAP钽电容了
一般铝电解电容离POSCAP都差了十万八千里
价格就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