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TL高低电平控制电源芯片NCL30086的开通关断

楼主(2017-08-11):
现在有一个传感器模块可以输出0/3.3V高低电平,想用来控制LED灯的开通关断,LED灯采用反激拓扑,使用NCL30086芯片,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TTL电平来控制该芯片的工作与否从而控制led灯的开通关断啊?

网友A:
那你就控制供电的L输入吧,开关电源芯片不受外部控制信号控制。传感器通过运放跟随输出,接一个UL2004驱动继电器接通电源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控制供电的L输入吧,开关电源芯片不受外部控制信号控制。传感器通过运放跟随输出,接一个UL2004驱动 ...

可以麻烦您贴一张设计图吗?还有请问https://bbs.21ic.com/icview-536331-1-1.html这个帖子里2L所说的利用电源芯片的软启动功能来控制是什么意思啊,如果真的可以通过控制NCL30086芯片的引脚那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