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有个阻容电路的应用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8-11):
图片中的那部分电路一直没搞明白,请大神赐教!

Protel Schematic.pdf

原理图

网友A:
这个是用在什么上面的?看你电路前端,低压全桥整流,下端交流器件开关电路,后端好像是器件速度缓冲电路!欠压和过压时,器件不会过冲,就是类似“急刹车”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