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与PLC在连接上的实验

楼主(2017-08-11):
文本显示器与PLC在连接上的实验

选项 RS485(开始用默认值,但通信口接的是SN32的通信口1,通讯不成功,改为RS485口后通讯正常)
触摸屏和文本显示器与PLC通讯一般均为K编程器通信协议,这里试验SN为自动识别模式,通讯成功。
由于RS232口也是自动识别,文本显示器程序设置为RS232口并且接线也按RS232口接线也可正常通讯。
注意:与PLC有2个通信口的要求文本显示器设置的通信口与实际接线的照应,不要设置RS232接线RS485。
一,试验MD204文本显示器与SN32 PLC通过MODBUS协议通讯
设置通信口0为自动识别模式,通信口1为MODBUS协议,Hex格式 9600,8,奇,1。地址1。
PLC SN
LD SP0
LDS Kc0
OUTW R7645
LDS K8d01
OUTW R7646
LDS K20
OUTW R7655
LDS K8d01
OUTW R7656
LDS K550
OUTW R7657
END
NOP
MD204文本显示器设置为
Modbus RTU
局号1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8位
停止位 1位
校验位 奇校验
选项 RS485
先设置一个局号1,4x770的寄存器设置,实际对应SN的R1401,没有注意MD204的格式,4X7700对应R1401的878,需要换算BCD码。
开始走了一些弯路,就是设置4x768,按SN32的资料SN32的4x1400对应Modbus的4x768地址,可能文本显示器的地址以1口,所以SN32的modbus地址+1=MD204文本显示器的地址。
下午进一步试验,寄存器的Modbus地址(十进制)均在手册上地址的基础上加一。
R1400~R7377————4x769~4x3840
只读寄存器
T0~T177————3x1~3x128
C0~C177————3x513~3x640
开关量
Q0~Q377————0x2049~0x2304
M0~M1177————0x3073~0x3712
T0~T177————0x6145~0x6272
C0~C177————0x6401~0x6528
I0~I377————1x2049~1x2304
如果用GC触摸屏在上面地址可行,就可以用GC触摸屏通过modbus协议与台达LG PLC通讯,用台达PLC代替FA306A并条机的SH32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