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几年内的精彩问答

楼主(2017-08-11):
关于DSP几年内的精彩问答

TI公司的仿真器同SEED仿真器的区别? 1)SEED-XDS同TI的XDS-510完全兼容,可以完全替代XDS-510。 2)SEED-XDSPP同TI的XDS-510PP完全兼容,可以完全替代XDS-510PP。 3)SEED-XDSUSB和SEED-XDSPCI是合众达独创的产品,它们具有SEED-XDS的全部功能,更加便于使用。 4)SEED仿真器的JTAG/MPSD仿真电缆不同于TI,无需另外投资,可以方便更换。 5)SEED的仿真器同TI的仿真器一样,可以仿真所有TI的DSP和ARM。 DSP仿真器为什么必须连接目标系统(Target)? DSP的仿真器同单片机的不同,仿真器中没有DSP,提供IEEE标准的JTAG口对DSP进行仿真调试,所以仿真器必须有仿真对象,及目标系统。目标系统就是你的产品,上面必须有DSP。仿真器提供JTAG同目标系统的DSP相接,通过DSP实现对整个目标系统的调试。 SEED-XDS仿真器安装的常见问题? 请认真阅读“安装手册”。常见问题是硬件的I/O口地址同主机的声卡或网卡有冲突,你可以改变仿真器的I/O口地址,也可以改变声卡或网卡的I/O口地址 仿真工作正常对于DSP的基本要求 1)DSP电源和地连接正确。 2)DSP时钟正确。 3)DSP的主要控制信号,如RS和HOLD信号接高电平。 4)C2000的watchdog关掉。 5)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CCS或Emurst运行时提示“Can't Initialize Target DSP” 1)仿真器连接是否正常? 2)仿真器的I/O设置是否正确? 3)XDSPP仿真器的电源是否正确? 4)目标系统是否正确? 5)仿真器是否正常?6)DSP工作的基本条件是否具备。 建议使用目标板测试。 为什么CCS需要安装Driver? CCS是开放的软件平台,它可以支持不同的硬件接口,因此不同的硬件接口必须通过标准的Driver同CCS连接。 Driver安装的常见问题? 请认真阅读“安装手册”和Driver盘中的Readme。 1)对于SEED-XDS,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 2)对于SEED-XDSPP,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378或278。3)对于SEED-XDSUSB,必须连接目标板,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A,USB连接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4)对于SEED-XDSPCI,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PCI接口板插入主机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5)对于Simulator,需要选择不同的CFG文件,以模拟不同的DSP。 6)对于C5402 DSK,将I/O口设为请认真阅读“安装手册”和Driver盘中的Readme。 1)对于SEED-XDS,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 2)对于SEED-XDSPP,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378或278。注意主机BIOS中并口的型式必须同xds510pp.ini中一致。 3)对于SEED-XDSUSB,必须连接目标板,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USB连接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4)对于SEED-XDSPCI,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PCI接口板插入主机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5)对于Simulator,需要选择不同的CFG文件,以模拟不同的DSP。 6)对于C5402 DSK,将I/O口设为378或278。 7)对于C6211/6711 DSK,将I/O口设为378或278。 8)对于C6201/C6701 EVM,将I/O口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