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BC95开源NBIOT方案

楼主(2017-08-11):
ZCORE系列NBIOT开发底板资料开源。
NBIOT开发板主要接口:
     Micro USB *1
     3.7V电池充电电路
     庆科WIFI模块支持
     贴片SIM卡支持
     STM32L433全部外围接口已拉出为2.0排针

核心板原理图:

手工样板测试成功,照片有点丑。
stm32l433CCU6+bc95核心模块

楼主:
文件忘了传,请自行下载研究。

网友A:
能留个电话吗,我们需要这个方案。

网友A:
我们需要这方案,请联系我QQ525589332

楼主:
好久没来,谢谢热心朋友

楼主(2017-09-26):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中。。。

大家多多交流分享

网友C:
这个不错,赞一个

网友C:
只有原理图啊,最好把代码也分享给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D(2017-11-10):
我这边有BC95全套开发资料,也可以帮你们完成NBIOT的开发,有需要的,可以qq联系:1917-26177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有BC95全套开发资料,也可以帮你们完成NBIOT的开发,有需要的,可以qq联系:1917-26177 ...

BC95模块,什么价格?

网友F(2018-05-17):
引用 楼主:
文件忘了传,请自行下载研究。

开源NBIOT

网友G:
楼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看天线那地方有做特殊工艺,这个一般怎么设计,怎么要求PCB厂家做呢?

网友H(2020-06-28):
智能锁报警器传感器MODBUS等智能设备是单机设备,有些有智能串口,有些只有IO或模拟量检测输入或输出,这些设备为了接入互联网,通常需要借助有线网络模块、WIFI模块、或者NBIOT/2G/4G等运营商网络模块。有些现场没有网络,如果布置一个网络的话首先得拉宽带,然后得布网线,或者布置WIFI覆盖,这些施工成本都不低,而且后续得需要维护成本。NBIOT是运营商网络,只需要插卡就能工作,NBIOT资费低,一年3到10块钱左右的资费流量就可以满足日常的使用;而且功耗低,支持PSM待机模式,待机时功耗只需要10微安左右。下面介绍下如何借助NBIOT网络快速接入互联网。
       NBIOT的接入是通过串口接入的,普通的原厂NBIOT模块支持的是AT指令方式接入,该接入方式需要对已有的智能设备进行再开发,比如智能锁,本身功能复杂,但主芯片资源有限,是经过长时间的实际测试稳定而来的;如果用AT指令方式接入,那么每次需要发送数据前需要唤醒模块,唤醒模块一般需要1-2S,然后需要发送指令让模块入网,然后不断的发送查询指令,接收返回指令,解包查看是否入网成功。入网后还需要不断监听模块是否正常。然后才能发送正常的数据包,而且数据包需要重新组包,发送完后还要不断发送查询指令,接收返回指令进行解包分析。发送和返回的数据都是字符串格式,需要16进制转字符串和字符串转16进制。接入完了以后对稳定性也得需要不断验证,量产时间拉得比较长。
      联迅源科技的NBIOT-1透传模块,不需要入网配置,不需要查询网络状态,只需要唤醒模块,唤醒后按照原来的方式发送包。这样的话设备端不需要对程序进行修改,稳定性不受影响。空闲10秒时间后自动进入休眠,休眠电流10uA。另外该模块不用外接MCU,不增加成本。
      深圳市联迅源科技有限公司联系方式13632950647,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