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非易失性SRAM

楼主(2017-08-11):
我们最近在做一个新的项目,需要用到非易失性存储器,知道有mram fram不太清楚两者在实际上应用如何?

网友A:
我们产品用铁电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三款类型算容量比较大的高速非易失性存储器,可以了解一下哦
1、NVSRAM,是一种双体结构的非易失性SRAM ...

好的,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产品用铁电多一点

我也看一下铁电的产品,谢谢哦

网友C:
一是用非易失的高速存储器,比如铁电等,2楼所及除铁电外很少用到,因为实在太贵了。用铁电的话,务必注意速度指标是否满足。二是用常规SRAM,再自行搭建后备电池系统,实现掉电数据维持,也有这样的存储器模块成品卖。

网友D:
做FRAM最大的RAMTRON已经被CYPRESS收了,cypress在推他自己的NVRAM,MRAM怕磁场,看实际应用场合,一般服务器用的多,因为大容量相对成本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