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逻辑?!(续)

楼主(2017-08-11):
先引前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865456-1-1.html

楼主:
春阳和老张一贯强调逻辑,这其实没错,问题是其基础是否存在?

下面,谈“逻辑”。

楼主:
小学老师告诉你

1+2
1+2+4
……

是大于零的正数,且越加越大。

楼主:
中学老师告诉你

1+z+z^2+…

是个等比数列和(等比级数),且只能在|z|<1的区域内存在有限确定值,那个区域就是收敛域(ROC)。可表示为

1+z+z^2+…=1/(1-z)    (|z|<1)

楼主:
大学本科老师告诉你

上面等式后面的那个解析式子(1/(1-z))还可以称为级数的解析延拓,且同时告诉你上面那个等式没变,意味着级数的收敛域还是|z|<1。废话,收敛域是级数的事情,与你延拓不延拓何干。

楼主:
收敛域(ROC)与解析延拓没有任何关系,收敛域是级数或广义积分收敛的自变量(或参数)区域。

楼主:
虽然解析延拓是在大学本科所教的课程,但是其并未改变你中学所学的数学,也没有颠覆你小学老师所教给你的那点算术。

楼主:
有人可能认为,ROC与我何干?告诉你,拉普拉斯变换中就是不能缺少那个ROC,而《电路分析》和《信号与系统》中都会涉及到拉普拉斯变换。

楼主:
最后告诉你:

拉普拉斯变换是个广义积分,而不是那个解析式子。你用解析式子表示可以,请你附加上收敛域(ROC),那才是完整的拉普拉斯变换。

网友A:
逮鱼得掐腮,逮牛得掐鼻子!

地板楼层公式,是z小于1时才成立的!否则不成立!
请问:你怎么知道那个级数解析延拓后,一定是1/1-x的???请用你的逻辑证明!

网友A:
不会又得翻书查资料,耗半天时间吧?

丢人现眼!

网友A:
打蛇打七寸/
这个提问让楼主得消失好几天。

网友B:
什么是收敛?
收敛的数学含义、物理含义、电路含义是什么?
各位好好想想

网友A:
果然得消失好几天。

提问窄而专的问题,大师就头疼了!
我为何问这个?因为我早看出此人病根!上面还在重复△… 等式没变,意味着级数的收敛域还是|z|<1。…△
根据这句话,可知他在不懂装懂!

先前就有根据他这个思路,有针对性地发帖提问了:大师,你知道=的意思吗?
他居然好意思说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收敛?
收敛的数学含义、物理含义、电路含义是什么?
各位好好想想 ...

NO!
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不收敛的,收敛(well-defined)了!

网友A:
消失将近个把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