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新手购入开发板

楼主(2017-08-11):
近期打算买一款stm32的开发板,在f407和429之间纠结,因为是新手,f429教程是hal库的。求大神们给个意见

楼主:
看了一些例程,还是一脸懵逼,除了一步步按照教程学,还有别的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好像没有了,多做多练吧

网友B:
还是多练习吧?

网友C:
看了一些例程,还是一脸懵逼,  那就多看几遍.
另外, 这是应用型技术, 必须实际练习才能弄懂的东西.
f407和429之间纠结, 其实哪个都可以, 别犹豫太久, 动手比犹豫值得得多

网友D:
以前有过相关的开发基础吗?

网友E:
429功能强大。

网友F:
还是从基础的开发板学习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例程,还是一脸懵逼,除了一步步按照教程学,还有别的好的方法吗 ...

没有视频课程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例程,还是一脸懵逼,除了一步步按照教程学,还有别的好的方法吗 ...

楼主看不懂程序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例程,还是一脸懵逼,除了一步步按照教程学,还有别的好的方法吗 ...

现在stm32开发可以通过工具开发。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例程,还是一脸懵逼,除了一步步按照教程学,还有别的好的方法吗 ...

看到哪块开发板?

网友K:
看看视频教程

网友L:
F429功能强大。

网友D:
如果以前做过单片机,可以学习高端芯片试试。

网友E:
429开发板都有配套的视频课程的。

网友F:
现在打牢基础,以后才能学习更多的东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例程,还是一脸懵逼,除了一步步按照教程学,还有别的好的方法吗 ...

跟着别人的课程学习,才能进步的快。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例程,还是一脸懵逼,除了一步步按照教程学,还有别的好的方法吗 ...

如果没有学习过stm32,还是学习基础的stm32f1这类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例程,还是一脸懵逼,除了一步步按照教程学,还有别的好的方法吗 ...

STM32CubeMX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例程,还是一脸懵逼,除了一步步按照教程学,还有别的好的方法吗 ...

是开发板的例程没有注释吗?

网友K:
现在的开发板都配套有视频教程的。

网友L:
你觉得现在没有入门吗?还是学习单片机巩固一下。

网友M:
f429人往高处走

网友N:
还是看21ic 公开课的视频吧.看了或许就知道该买什么,该学什么了.

网友O:
halt库用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建议新手用

网友P:
stm32f407和stm32f429差不多,只要简单修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多看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他们除了时钟和引脚位置不同外,大部分功能都是相似

网友Q:
429比407强大 但407其实很多场合也够用了 性价比高
如果是项目 针对性的买
如果只是学习 那无所谓的 套路都差不多

网友R:
新手,新手到什么程度,
对单片机新手,还是对STM32新手?
对单片机的话,先买个Arduino或者51玩玩吧,
对STM32的话就先玩玩F1吧,
总之新手完全不适合玩F429或者F407,
这些板子是给内行人提升水平用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R:
新手,新手到什么程度,
对单片机新手,还是对STM32新手?
对单片机的话,先买个Arduino或者51玩玩吧,

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些例程,还是一脸懵逼,  那就多看几遍.
另外, 这是应用型技术, 必须实际练习才能弄懂的东西.
f407和4 ...

嗯,好的,来点实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过相关的开发基础吗?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看不懂程序吗?

简单的可以啊

网友S:
买块开发板,按历程跑一边。

网友T:
楼主可能对于功能本身的配置有点懵吧。功能配置按照套路来就行,如果楼主已经买了F4的开发板,那就直接按照套路来,先学习一下用户编写程序的部分做几个project试试,稍微明白后再回过头来对配置部分吃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