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个电源小问题

楼主(2017-08-11):
请问如果使用DC-DC芯片,比如TPS5450,资料说可以接受宽电源5.5-36V,电流可以5.5A,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不管输出电压多少(比如10-24),都可以达到5A的负载?谢谢!

网友A:
差不多是这样。
其他元件要选用合适,里面应当有一个电感,它比较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是这样。
其他元件要选用合适,里面应当有一个电感,它比较关键。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