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220转110直流

楼主(2017-08-11):
现有一个dc110v的LED灯,想改造一下,直接用220供电。想用半波整流,然后加阻容降压滤波,这样的方案可行吗?有大神研究过吗?led的驱动芯片用的是TNY268.源边电路的电容耐压是250伏。另:图中的蓝色的是电容吗?

网友A:
买个220的。

网友B:
换个电解,装个整流桥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