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外扩一个521kx16RAM的CMD文件编写

楼主(2017-08-11):
dsp2812外扩一个521kx16RAM的CMD文件编写

在zone6区域外扩一个521kx16RAM,改写程序如下,请教有无问题,flash与ram编写有什么不同?外扩ram有一部分用于程序:
MEMORY
{
PAGE 0 :
   BEGIN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00002
   PRAMH0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1000

PAGE 1 :
   /* SARAM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SARAM                    */
    ZONE6     : origin = 0x10002, length = 0x07FFFFE
.......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eset           : > PRAMH0,       PAGE = 0   ,TYPE=DSECT

   .text            : > PRAMH0,      PAGE = 0
    .cinit           : > PRAMH0,      PAGE = 0
    .pinit           : > PRAMH0,      PAGE = 0
   .switch          : > PRAMH0,      PAGE = 0
    /* Allocate data areas: */
    .stack           : > RAMM1,       PAGE = 1
    .bss             : > ZONE6,      PAGE = 1
    .ebss            : > ZONE6,      PAGE = 1
    .const           : > ZONE6,      PAGE = 1
    .econst          : > ZONE6,      PAGE = 1
    .sysmem          : > ZONE6,      PAGE = 1
    .esysmem         : > ZONE6,      PAGE = 1
......
}

网友A:
哪个地址是外扩ram的?

网友B:
521kx16RAM数据真大。

网友C:
有外扩的硬件原理图吗?

网友D:
需要什么io的配置吗

网友:
这个cmd改写之后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如何通过数据进行访问呢?

网友B:
如果想做SDRAM也可以使用这个吗?

网友C:
想看看引脚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D:
2812的外扩ram接口怎么设置?

网友:
zone6区域地址表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