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输入,需转成5V和4.2V,单板功耗5W到10W ,怎么断电板...

楼主(2017-08-11):
24V 断电后,需继续维持板子工作300ms,一个核心板需要24V转5V和4.2V,正常工作功耗10W,怎么弄?加大电容,或者有没有什么电源芯片本身带延时的?求大神回答呀?要求是烤板上电容存储的能量,维持板子继续运行300ms。菜鸟,求大神给些思路呀!

网友A:
那你算嘛,W=1/2CU^2,U=24V-最低电源模块供电电压,W=10W*0.3s。

楼主:
@cronus2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弱弱的问一下,最低电源模块供电电压是什么? 如果我用电源TPS54331的话  ,24V输入的,想输出5V和4.2V的电源,最低电源模块供电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A:
你对照输出看输入电压得多大。文字中没有明确说明,那就按图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