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启动多个 SlickEdit

楼主(2017-08-11):
原来一直以为SlickEdit只能启动一个实例,所以一直不得不使用SourceInsight配合其使用以便同时参考别的Project。痛苦了几个月终于发现SlickEdit是支持多实例的!!!

使用隐藏的命令开关“+new”即可。只要把SlickEdit的快捷方式修改成这样:
"D:\MySotfware\se2015\win\vs.exe" +new

SlickEdit就能启动多个实例了。找不到官方对于vs.exe命令开关的说明,弄得神秘兮兮的都不知道里面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C:\Users\endb070\Desktop

楼主:
同时启动多个 SlickEdit 图片补充!

楼主:
显示效果

网友A:
windows默认都是随便打开多个,
如果想禁止,需要软件去查找是否有已经打开的实例,如果有则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