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e题自适应滤波器都啥看法

楼主(2017-08-11):
(无正文)

网友A:
我想知道移相器的算法

网友B:
最终怎么样了!

网友C:
将B通道的信号通过比较器后得到脉冲信号接到FPGA监测到频率,同时采集B和A+B的数据,将A+B的数据减去B信号做FFT变换得到B信号频率的幅度,依次将B数据进行移动并再重复上面的计算,当FFT对应的B幅度最小时就计算出了应该的移动的相位了,后续只需要将A+B的信号减去移动后B信号就只有A信号了。对应三角波或者方波方法是一样的,要求采样速率在10K和100K是点数足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将B通道的信号通过比较器后得到脉冲信号接到FPGA监测到频率,同时采集B和A+B的数据,将A+B的数据减去B信号 ...

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