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0单片机下降沿中断多次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7-08-11):
在用NM200,EXINT0 ,设置为下降沿中断,用库函数,实测现象是:用两根导线,接触瞬间产生一次中断,停约1秒后断开,会产生至少三次的中断,请问是什么原因?
相关程序如下:
    GPIO_SetMode(P3, BIT2, GPIO_MODE_INPUT);
//    GPIO_EnableEINT0(P3, 2, GPIO_INT_FALLING);
        P3->INTTYPE &=0xfffffffb;
        P3->INTEN |=0x00000004;
    NVIC_EnableIRQ(EINT0_IRQn);

void EINT0_IRQHandler(void)
{
    /* For P3.2, clear the INT flag */
    P3->INTSRC = BIT2;
    printf("P3.2 EINT0 occurred. \n");
}

楼主:
我把去抖加上好了许多,去抖周期设为最大,但不知这样使用对单片机的效率是否有影响。

网友A:
进入中断后,要关闭中断,退出时候清理中断标志,然后恢复中断。

网友B:
把彈跳功能打開。
    /* Enable interrupt de-bounce function and select de-bounce sampling cycle time is 1024 clocks of LIRC clock */
    GPIO_SET_DEBOUNCE_TIME(GPIO_DBCLKSRC_LIRC, GPIO_DBCLKSEL_1024);
    GPIO_ENABLE_DEBOUNCE(P3, BIT2 );

网友C:
看看,都是改例子也没注意这些,一会去去看看啥情况。

网友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5 $
* $Date: 15/02/06 10:22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how the usage of GPIO interrupt function.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8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brief       Port0/Port1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Port0/Port1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8S.s.
*/
void GPIOP0P1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1.3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1, BIT3))
    {
        GPIO_CLR_INT_FLAG(P1, BIT3);
        printf("P1.3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0, PORT1 interrupts */
        P0->ISRC = P0->ISRC;
        P1->ISRC = P1->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
* @brief       Port2/Port3/Port4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ort2/Port3/Port4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8S.s.
*/
void GPIOP2P3P4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4.5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4, BIT5))
    {
        GPIO_CLR_INT_FLAG(P4, BIT5);
        printf("P4.5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2, PORT3 and PORT4 interrupts */
        P2->ISRC = P2->ISRC;
        P3->ISRC = P3->ISRC;
        P4->ISRC = P4->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
* @brief       Port5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ort5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8S.s.
*/
void GPIOP5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5.2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5, BIT2))
    {
        GPIO_CLR_INT_FLAG(P5, BIT2);
        printf("P5.2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5 interrupts */
        P5->ISRC = P5->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
* @brief       Port6/Port7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ort6/Port7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8S.s.
*/
void GPIOP6P7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6.1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6, BIT1))
    {
        GPIO_CLR_INT_FLAG(P6, BIT1);
        printf("P6.1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6 and PORT7 interrupts */
        P6->ISRC = P6->ISRC;
        P7->ISRC = P7->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 | SYS_MFP_P31_TXD);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GPIO P1.3/P4.5/P5.2/P6.1 Interrup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 GPIO Interrupt Function Test                                                                        */
    /*-----------------------------------------------------------------------------------------------------*/
    printf("P1.3/P4.5/P5.2/P6.1 are used to test interrupt ......\n");

    /* Configure P1.3 as Input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1, BIT3,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Int(P1, 3, GPIO_INT_RISING);
    NVIC_EnableIRQ(GPIO_P0P1_IRQn);

    /*  Configure P4.5 as Quasi-bidirection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fall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4, BIT5, GPIO_PMD_QUASI);
    GPIO_EnableInt(P4, 5,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IO_P2P3P4_IRQn);

    /*  Configure P5.2 as Input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and fall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5, BIT2,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Int(P5, 2, GPIO_INT_BOTH_EDGE);
    NVIC_EnableIRQ(GPIO_P5_IRQn);

    /*  Configure P6.1 as Quasi-bidirection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fall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6, BIT1, GPIO_PMD_QUASI);
    GPIO_EnableInt(P6, 1,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IO_P6P7_IRQn);

    /* Waiting for interrupts */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