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关于io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7-08-11):
一、
在HC89F3650/3540H/3540/3430手册上有如下描述:
7.5 复用端口映射控制
绝大多数复用端口可以映射到任意 O/I口,但 ADCADCADC、INT2INT2INT2 -15 功能口等除外。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几个端口的功能是固定的,不能把其他端口映射到上面提到这几个端口吗?如果是这样,LQFP32封装的3540 就只有6个io口可以成为多功能端口。

还有本人水平有限,第63页应用例子里的可否改为c语言版本的:

MOV A,#00011001B  // TXD-- >P3.1
MOV DPTR,#0XFFA0
MOVX @DPTR,A

MOV A,#00011010B  // RXD-- >P3.2>
MOV DPTR,#0XFFA1
MOVX @DPTR,A

二、手册第142页关于 CTK检测控制寄存器CTKCON有以下描述:
注:CTK的检测脚不能接GND,如果接了GND将无法产生CTK中断。
1、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所有CTK端口》都不能接地,无论是否在使用该端口做触摸按键,都不可以接地吗?
2、只要使用了触摸功能,这18个关于触摸的端口没有用到触摸功能的只能悬空,否者就不能使用触摸中断?

网友A:
ADCADCADC、INT2INT2INT2 -15 功能口不能复用,其他功能可以复用到上述的端口上,应该还是很灵活的

网友B:
首先欢迎使用芯圣的触摸单片机!

问题解答如下:

一:
绝大多数复用端口可以映射到任意 O/I口,但 ADCADCADC、INT2INT2INT2 -15 功能口等除外。

=====这句话的意思是:ADC脚和外部中断脚不能任意映射,它们的管脚位置是固定的;其他功能脚,比如PWM脚,UART的两个脚都是可以任意映射到所有的GPIO上,LQFP32封装的3540可以映射的IO有30个

c语言版本:(使用相应的头文件进行寄存器的定义)
TXD_MAP=0X19; //P31串口发送
RXD_MAP=0X1a; //P32串口接收

二:
CTK的检测脚不能接GND,如果接了GND将无法产生CTK中断。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前正在检测的CTK管脚不能接地,一般正常情况下,正在检测的触摸管脚都不会接地的。其他不使用的CTK管脚可以用来当其他功能脚,也可以接地,不影响触摸中断的产生。

网友C:
大家可以加“”芯圣单片机群“”,群号码:664797919,也可以加我qq

网友D(2018-06-23):
板凳的解释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