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RGB屏触摸几下之后进入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7-08-11):
大神们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呀,更改堆栈大小好像也没用,触屏还是点几下就死在HardFault_Handler了

楼主:
仿真结果

网友A:
这就不好查,程序,硬件都不好说;

网友B:
这种问题一般是内存(数组)溢出越界等引起的,一般不会是硬件问题!

网友C:
我记得看过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大致是, 通过寄存器来先识别什么类型的故障, 通常 Hard 故障由其他几个故障上访而成. 识别到类型后, 再根据堆栈中故障地址来分析故障原因.
看了比较复杂.   最常见的是非法地址访问. 而野指针往往最常见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好查,程序,硬件都不好说;

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一般是内存(数组)溢出越界等引起的,一般不会是硬件问题!

我也是这么想的,哎。。慢慢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看过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大致是, 通过寄存器来先识别什么类型的故障, 通常 Hard 故障由其他几个 ...

恩,我再仔细看看工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哎。。慢慢查吧

如果方便可以把代码发出来给你看看!

网友D:
八成是数组越界,访问到非法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八成是数组越界,访问到非法地址了。

已解决了,自己犯了个很低级的错误,由于有很多层界面的切换,当时忘了都用的是隐藏窗口的函数,所以创建窗口一多的话内存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