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Vcap 电容问题

楼主(2017-08-11):
如附件中的原理图,使用的STM8S105单片机。VCAP外接的电容,手册上关于这个电容选型的介绍见
附件图片
但是使用C13=2.2uF的时候,VCAP管脚上的电压干扰很大,导致程序无法下载。换成0.1uF-1uF电容,
VCAP上的电压比较干净,程序可以下载和运行。这个时候再把电容换成2.2uF,VCAP上的电压波形又
很差,并且程序不能运行了,也不能再次下载了。
0.1uF是在推荐电容值的范围之外,但是看上去是可以正常工作的。2.2uF是在推荐电容值之内,但是
不能正常工作。
同样在使用STM8S005的时候也有一样的问题发生。
有没有熟悉STM8的大神,帮忙看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正常的话,和内部LDO结构有关吧;
一般来说是越到越好,电容最好大小电容并联;
10uf和1uf并联;

网友B:
除容量外,还要考虑ESR和ESL。
因为这里只有1.2V,所以耐压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话,和内部LDO结构有关吧;
一般来说是越到越好,电容最好大小电容并联;
10uf和1uf并联; ...

如果一般来说是这样的话,那么针对这款芯片的话是怎么样呢。假如按照你这样的接法,实际上外接的电容容值超过了数据手册规定电容的容值范围,这样不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容量外,还要考虑ESR和ESL。
因为这里只有1.2V,所以耐压不考虑。

这里是1.8V。ESR和ESL的难以确认

网友C:
这是官方推荐的电容大小,但是这个电容有限制。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官方推荐的电容大小,但是这个电容有限制。看图

嗯,看到你的图了,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个电容的容值不确定。
总共大概200个
用2.2uF的有少许是可以用的。(总数50个)
用0.1uF的基本都可以。   (总数50个)
用1uF的基本也可以用。   (总数50个)
用470nF的一半可以用。   (总数50个)
我这里用的电容就是供应商提供的市面上比较常见的0603贴片电容。
是不是低ESR我们不清楚,问供应商他也说不出来,比较尴尬的局面。
现在两个问题
1.如果是容值问题,那就换合适的电容,但是不知道手册上的推荐值
是否靠谱,我们自己使用结果感觉不可靠,各位大神给出的分析也跟
手册推荐有出入,想找ST的技术支持核实一下。
2.如果是电容ESR问题,能不能推荐一低ESR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到你的图了,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个电容的容值不确定。
总共大概200个
用2.2uF的有少许是可以用 ...

1. 我项目都是stm32f103rbt6,没有这个管脚,
2. 我自己做过stm32f405rg的,有2个vcap,我用普通2.2uf的没问题。
3. 官方的demo板,我看过,这2个也是0603贴片的,只是相比其他泛黄的陶瓷贴片电容,这种电容泛白,白里透灰的感觉,具体型号,不知道,问问其他坛友吧

网友D:
你用一个普通的陶瓷叠层电容就好,数据手册上的推荐值太小了,你按最大值使用,或更大一点都没有问题。

以前经常遇到VCC对GND短路的问题,去找ST做过几次FAR,发现每次都会出现VCP对GND也会出现短路,VCAP算是STM8的一个坑吧。

楼上的没看仔细,VCAP只有STM8才有,STM32没这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一个普通的陶瓷叠层电容就好,数据手册上的推荐值太小了,你按最大值使用,或更大一点都没有问题。

以 ...

嗯,之前也是用STM32,基本没注意这个问题。现在用STM8S,没想到水还这么深。
这个电容值很难搞,目前我们的样机统计结果是0.1uF是最好用的,但是成品率也是
不高。3.3uF的基本失败,2.2uF已经够呛了。电容大了之后用示波器量VCAP这个管脚
上的电平,伏值在1.8V,但是波动很大,之前没有保存波形,等会有空再去量一下发
上来给各位看一下。已经找了ST的技术支持,正在沟通,我会把过程更新上来供大家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一个普通的陶瓷叠层电容就好,数据手册上的推荐值太小了,你按最大值使用,或更大一点都没有问题。

以 ...

嗯,之前也是用STM32,基本没注意这个问题。现在用STM8S,没想到水还这么深。
这个电容值很难搞,目前我们的样机统计结果是0.1uF是最好用的,但是成品率也是
不高。3.3uF的基本失败,2.2uF已经够呛了。电容大了之后用示波器量VCAP这个管脚
上的电平,伏值在1.8V,但是波动很大,之前没有保存波形,等会有空再去量一下发
上来给各位看一下。已经找了ST的技术支持,正在沟通,我会把过程更新上来大家到
时候有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E:
总感觉这个Vcap电容就是STM8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一个普通的陶瓷叠层电容就好,数据手册上的推荐值太小了,你按最大值使用,或更大一点都没有问题。

以 ...

stm32f405是有的

网友F:
我用过STM8S003F3,对于这个VCAP我用的一般是470nF,1uF也用过,都还好。1uF是老工程师用的,470是代理商告诉我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我们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主要是两个地方的问题
1. VCAP的影响,当VCAP选择不合适的值的时候,VCAP这个管脚的电平会不稳定,导致NRST也不稳定。最后采用ST技术支持的推荐值680nF,问题解决了。
2. 由于我们工程师前期设计的时候一点小失误

将SWIM复用来控制两个LED灯,那两个电阻当时实际用的100R,这个问题导致很多STlink V2基本不能用,其他少数一些下载器可以用。
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复用这个管脚。
当然我们复用之后把这个电阻改到3.3K之后STlink也可以用了,灯的亮度牺牲了很多。

网友G:
ESR和ESL是什么

网友H:
容值大小影响了 内部LDO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