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没有modelsim能进行TESTBENCH仿真吗?

楼主(2017-08-11):
小弟在一个项目中,CPLD的输入信号蛮复杂,需要编写仿真文件测试仿真后才放心。我用的是ALTERA的EPM570,QUARTUS II8.0。在网上搜索TESTBENCH时,都会提到modelsim。可我在我的QUARTUS中并没有找到modelsim,却能找到TESTBENCH的START等界面。
我的问题是:
1   modelsim和TESTBENCH究竟什么关系?
2   QUARTUS没有modelsim能不能进行TESTBENCH仿真?
3   如果必须有modelsim才能进行TESTBENCH仿真,如何在目前的QUARTUS II8.0下增加安装?
十万火急,感谢。

楼主:
这个版面能不能不这么冷清?

网友A(2017-09-29):
1、modelsim是第三方的仿真软件 testbench是仿真文件
2、老版本的quartusii自己有仿真功能
3、找单独的modelsim安装包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板凳正解,很详细了。

没用过自带的仿真软件,建议安装下 modelsim 软件,它和仿真器一样。
自带软件也是 modelsim 授权的。

网友D:
testbanch其实就是给你定义的module添加激励信号,是用来描述驱动信号的,modelsim就是个仿真工具而已。quartusII10.0以后的版本不带仿真功能了,都是另外安装的modelsim,这在安装quartus ii的时候会让你选择按不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