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塘N76E003的P20脚问题

楼主(2017-08-11):
怎么在KEIL里面设置为普通IO口还是复位脚??????????

楼主:
没人知道吗- -、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cn/hq/sup ... ftware/?__locale=zh
到这里下载烧录软件,需要在ICP烧录软件里配置,我刚上网查到的
用Keil生成好HEX文件,不要用Keil烧录,用这个官方的烧录软件烧。

网友A:
看到上面的图了吗?就是在这个地方,配置0,配置1,配置2,配置3,配置4,这四个8BIT的配置字,根据需要找到你要置位为1的位。。。

网友A:
你星期五下午才提问,好多网友估计都去嗨皮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回答,!

网友B(2019-01-13):
N76E003 复位引脚(P20)配置为输入的两种方法,看这篇**足够了,两种方法的配置。Keil编辑器中配置,ICP烧录工具中配置。
http://www.blogtextbook.com/2019/01/13/n76e003-%E5%A4%8D%E4%BD%8D%E5%BC%95%E8%84%9A%EF%BC%88p20%EF%BC%89%E9%85%8D%E7%BD%AE%E4%B8%BA%E8%BE%93%E5%85%A5%E7%9A%84%E4%B8%A4%E7%A7%8D%E6%96%B9%E6%B3%95/

网友C:
竟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