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选择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17-08-11):
滤波器按所处理的信号分为模拟滤波器和数字滤波器两种,按所通过信号的频段分为低通、高通、带通和带阻滤波器四种,按所采用的元器件分为无源和有源滤波器两种,所以滤波器有多种,这里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做仪器设备中常用到的是电源滤波器和信号滤波器。滤波器的选择需要考虑以下四点:
1.电流  电流的指标很关键,它决定了滤波器内部的电感的绕组铜线和引出线的线径。如果选细了,细导线上跑大电流,如小马拉大车,会引起严重发热以至烧毁。这个电流也是一个范围,稳态电流+波动电流的最大值。
2.电压
这个电压值要求是一个范围,是稳态电压±纹波电压的综合。
3.电磁兼容标准要求  既然是滤波器,为的就是滤掉一些不期望的频段,而滤除的效果一般是由EMC测试标准和现场应用的直观结果来确定。尤其是电源滤波器,最好能确定用此滤波器的产品需要通过的是哪个标准,根据标准要求的不同,在选择时也有其特定的测试频段要求。电源滤波器的主要针对指标是传导发射CE和传导抗扰CS,信号滤波器的则主要看EMC标准里对不期望输入频段和不期望输出频段的要求了。比如无极灯用的整流器,本身就是一个开关工作状态,会有对外的发射,EMC测试时候会重点检查其开关频率以及其高次谐波成分的传导干扰,滤波器就需要针对这些特定频段或频点具有足够的滤除效果。
4.安规标准要求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选滤波器,说安规标准干啥?这是因为滤波器一般用在电源输入端和板卡的接口处,这些部位都是安规问题的重灾区。等于是滤波器一身承担了多个要求。与滤波器有关的安规重点是三个指标:绝缘耐压、漏电流、剩余电压剩余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