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失调电压的校准电路求助算法公式

楼主(2017-08-11):
运放输入失调电压的问题.由于离散性,运放输入0V时输出不一定会是0V,不同运放输出电压不同且会有正有负,但单片机ADC不能采集负压,为了使用任意一片运放时能保证J2上成为0V以上的电压,所以采用R3和R5把运放电压抬高,达到使用任意一片运放J1输入0V时J2的电压不会低于0V,并把这个电压保存在单片机内部作为此片运放的误差校准参数,但单片机如何根据这个误差值精确计算真实的输入电压?自己画的的电路但自己没闹明白具体公式,请高手给个算法公式.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A:
通过增加偏置, 来补偿或抵消掉失调.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不要给低于 VSS 的电压, 可以另外一端加正偏

网友B:
LZ:

只是加了一个正电源偏置而已,可以考虑戴维南等效分析。这样,可以使输出有个正的偏置电压,但其输出电阻也相应大了。

单片机内,必须在输入为零时测出这个偏置电压(内含输出失调电压)作为“零”,然后以此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增加偏置, 来补偿或抵消掉失调.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不要给低于 VSS 的电压, 可以另外一端加正偏 ...

测量电流,输入J1并联2.5毫欧分流器,这样貌似抬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只是加了一个正电源偏置而已,可以考虑戴维南等效分析。这样,可以使输出有个正的偏置电压,但其输出 ...

测量电流,输入J1并联2.5毫欧分流器,这样貌似抬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