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阶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7-08-11):
如图是在网上查到的三阶低通滤波(原电路桐乡段接了一个基准电压)打算用来将sPWM滤成正弦波
我的问题是如何计算图中的截止频率!我先说说我的思路!
1:首先对”1”点运用戴维南定理的到下面的电路
其中:
         UI=Ui*(  R1    /        (R1+1/sc1)        )   //s=jw
R1x=R1     //      (1/sc1)
对M点运用KCL得:
(UI-uM) /(R1x+R2)=(uM-UO) / R4 + sc2*uM+uM / R3
uM  = -U0*sc3*R3
通带放大倍数Au=-R4/(R1x+R2)
到上面这几步后,我就没法往下了!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计算截止频率!不知道方程应该往哪个方向解!请大家给个解题过程或者思路!谢谢!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查看电路课本

网友B:
直接说要设计多少截止频率的滤波器吧

网友C:
拉氏方程你已经列出来了,剩下的就是求传递方程的极点

网友D:
复数运算要有点技巧,建议用软件仿真,找特定型号的运放模型,因为运放带宽和上升速率也会影响滤波器

网友E:
三阶电路,还用书上破方法,准备2张A4草稿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阶电路,还用书上破方法,准备2张A4草稿纸吧!

按照书上方法解,确实很繁琐,不过数学功底薄弱,别的方法。。。。

楼主:
今天也发现一个,就是戴维南定理只能用在:有源线性的单口网络,而我的第一步就是运用戴维南定理!而RC并不是线性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数运算要有点技巧,建议用软件仿真,找特定型号的运放模型,因为运放带宽和上升速率也会影响滤波器 ...

谢谢,其实并一定非得解出来,只是想知道将列出来的方程往哪个方向解!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并一定非得解出来,只是想知道将列出来的方程往哪个方向解!呵呵 ...

通带放大增益的1/根号2,为-3DB截止频率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下单极点怎么求,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的阶数多,网友一般就懒得手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下单极点怎么求,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的阶数多,网友一般就懒得手写了。。。
...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F:
把传递函数写出来

网友G:
用电路仿真,加上频谱仪,扫下就知道。计算多麻烦。也可以用filterlab程序自动生成参数,算什么。

网友G:
已经不会计算的人飘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并一定非得解出来,只是想知道将列出来的方程往哪个方向解!呵呵 ...

随便用哪种方法解都可以,只要最后写成vo=H(s)*vi的形式就行,其中H(s)就是所谓的电压传递函数。令H(s)的分母等于零,可以得到三个解就是三个极点:一个实极点以及一对共轭复极点。

网友E:
你们事先能知道极点在s平面位置,甚至知道是切比雪夫型响应,牛啊!

网友E:
说着简单,做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
首先一点,写成a0+a1s+a2s2+a3s3形式,差不多一张A4纸要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