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指针这块就彻底卡壳了

楼主(2017-08-12):
现在在自学单片机,前面还算顺利,但是到了指针这块就彻底卡壳了。

楼主:
请高手介绍一下如何学习指针,指针如何去理解呢?

网友A:
电容 还有运放 ,电感 掌握了,就车不多了

网友B:
2,指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就是黑社会老大,只要说明地址,长相,就有人帮你把事情搞定了。并且你还能层层转包出去。--当然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定能查到你的。

网友C:
看这条指令

MOV  A, @R0

不明白指针吗?  这里的 R0 就是指针变量了

网友D:
指针,不过是定位地址的一种变量;
指针计算,不过是地址空间的计算;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E:
int *pt = (int*)0;     /* pt 就是定位0地址的变量  */
int  tmp = *pt;        /* 就是将0地址的int型数据复制到tmp(未必会成功,因为0地址未必存在) */

网友F:
pt += 1;                 /* pt 定位到下一个int数据(简单的说就是+2(假如你的int类型占据2字节空间),此时pt = 2)*/
*pt = tmp;             /* 就是将int型tmp值复制到pt所指向的地址(即地址为0x0002的存储空间,同样,未必会成功,因为2地址也未必存在)*/

楼主:
各位高手能推荐本好书吗?

网友G:
可以看一本经典的书《C与指针》这会让你对指针有更深的认识

网友H:
如果不想一下看那么多,也可以看一下林锐的《C语言深度解剖》

网友I:
其实应该先去简单的用一下指针,然后去发现问题,再去解决就很容易学会的。

网友J:
指针的作用是调用数据在内存中的地址,int i=9;int *iptr=&i;   里面的iptr表示i 的地址,*iptr表示所指对象的内容,就是9。

网友K:
这是简单的指针,还有字符指针,数组指针。反正多看几本书就明白了。

网友L:
书上虽然写的很详细,可是用到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是很纠结,不太会运用

网友M:
书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反复琢磨几次就能懂了。
归根结底,指针也是一个变量,只不过它是保存地址的,地址当然是根据CPU类型会有不一样吧,32位的ARM,指针也就是32位,因为地址都是32位表示的,32位能指向4G范围内的任何地方。单纯一个地址并不能反映出这个地址开始的数据什么玩意,因此指针也有类型,如整型指针,说明这个指针指着的地址处是一个整型数。如果是一个结构指针,说明指针指着的地址处是一个结构,指针只是一个地址,一个结构占用一连串的地址,而指针只会指向结构开始位置的地址。指针作为一个变量,它自己也有地址,所以指针的值(也就是一个地址)可以是其他指针的地址。
说来说去有点绕,最基本的就是要明白指针作为一个变量,它肯定保存在内存的某个地方,于是有它自己存在的地址,但指针变量的值,是用来存放其他变量的地址的。

网友B:
指针这玩意  如果想真正掌握C语言   必须学好指针   否则  C语言等于 没学  哈

网友N:
初学单片机的时候先会基本的编程,指针可以以后再学

网友O:
你的住址或编号

网友P:
指针计算其实是地址空间的计算

网友Q:
指针这玩意还是蛮深奥的

网友Q:
理解好了,用好了,在程序设计中非常省力的。

网友R:
这个就边学边用的,,从简单的应用学练起的吧

网友S:
指针的熟悉了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S:
就是理解上需要花费些精力的

网友T:
指针的设计与使用没那么容易的。

网友U:
建议去学习一下汇编编程,我最早学51就是学的汇编,后来用C的时候发现不能直接操作芯片的地址会有很多麻烦。然后发现有指针这个东西,真是太好了,好多算法又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