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内部fifo满时或者TCXpire跳转的时候丢一个数据

楼主(2017-08-12):
ep2in  1024*4
   每512byts自动打包
TCXpire设置为1024byets

问题是每当内部fifo满时或者TCXpire跳转的时候丢一个数据,不知道问题在哪?

望有经验的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读数据的时候把目标地址指向实际地址的前一个字节(字)地址,即,实际数据放在0x8000,就把起始地址设为0x7FFF

网友B:
或者就把数据放在0x8001,从0x8000读好了。

网友C:
不太明白,我是FPGA+68013-56pin,没有addr可以操作,能否说具体点怎么操作?

网友D:
好像是GPIF多给了一个时能给FPGA  FIFO,但是68013又没有读到这个多给的使能的数据,很是奇怪

网友E:
用计数器补上这个数据

楼主:
好像没什么规律可循

网友D:
看不懂你啥问题。。。。

楼主:
类似于GPIF在给使能的时候多给了一个脉冲,导致丢了一数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E:
既然是发生在一个波形的末尾或者是下一个波形的开头,就要仔细确认一下FIFO读波形的前端和末尾怎么设置的。

网友F:
感觉是波形错了。或者就是固件错。。

网友G:
http://www.cypress.com/?rID=46029

你看看这个吧,有完整的例子

网友H:
不得不对cypress赞一个,他的文档就是贴心。

网友I:
我是GPIF接DSP,可能有差别。官网也有SLAVE FIFO接FPGA的例子。

网友J:
恩那, 我也是用DSP和68013连接 用的是DSP的HPI接口和68013GPIF

网友A:
FPGA控制的话,大概率是接口timing的问题。

网友K(2024-05-29):
现象是100%丢包吗?

网友L:
使用仿真工具或编写测试代码来模拟FIFO满和TCXpire的情况

网友M:
减小FIFO的大小、更改打包机制或调整TCXpire的阈值

网友N:
如果是偶发的可能就是丢了一帧如果是100%发生需要从硬件以及程序进行排查

网友O:
FIFO理论上是不会丢数据的是不是过程传输导致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