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一下元件封装对整理BOM的重要性

楼主(2017-08-12):
         浅谈一下元件封装对整理BOM的重要性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BOM的整理,在元件封装这块,也有点这个意思。通常一份BOM,大部分由阻容件,二三极管,IC,接插件等组成。

楼主:
   接着上回说啊!
   所有的命名都是有规格可循的。丝印C1,C2等,表示电容,R1,R2等,表示电阻,D打头,指的是二极管,T/Q打头,指的是三极管,IC/U打头,就是IC芯片啦。接插件,大部分人喜欢用J打头,如J1,J2等。一份至简的BOM,也必须包含,元件封装,元件值,位置,这几项重要参数。 封装如果不写或写错。会给生产者带来极大的麻烦。

楼主:
  常见的封装,CHIP元件,从0201,0402 ,至1206,1210等。这个是英制代码。超过1210以上的元件,一般都会按公制代码来表示,如3528,5050。如果用来区别电容,可以这样写:C0603,或者CAP0603,以此类推,是电阻呢,就用R0402,或者RES0402来表示。这样一看就清楚啦。电感呢,就用L开头,若是有LED灯的话,我们就用LED就行啦,这样就不会与电感重名。
  下面重点讲一下二极管与三极管。前面有说过啦,二极管用D表示,一般都是两端贴片,所以封装前缀用SOD表示,常见:SOD-123,SOD723,SOD 323等。比SOD123大一号封装,就是SMA,SM系列,一般就是SMA,SMB,SMC。三极管,用T表示,封装,一般就用SOT为准。类似:SOT23,SOT323,SOT523,指的就是封装的尺寸。如果脚位不一样,一般都是在后面加,如SOT-23-3,指的就是三个脚。然后大一些的封装依次是:SOT-89,SOT-223,SOT-252,SOT-263等。看见封装,就知道长什么样子。不管是贴片报价,亦还是买料,又或者上机做程序,一看就知,一看就明。非常清楚。

楼主:
   本公司专业承接代做线路板,代购元件,焊接加工这块业务。常期与小批量,样板这块打交道。大部分客户给到我们生产的BOM很少有做得标准的。都需要我们做后期的处理。本来看线路板文件,就知道板子很简单。但BOM做出来的就是惨不忍睹。如果不代料,仅加工,BOM还勉强能用,值能对上,封装只能乎略。也出不了大问题。至少客户知道他的板子上面要贴什么样大小的元件。但如果需要我们代购元件,这个工作量就有点大啦。我们就必须把所有元件查找一遍。先确认其封装,然后进行整理与合并。再才能进行采购。否则,一但封装弄错,贴片焊接的时候就会因为某颗元件的封装弄错,不能交货。工作停掉不算,还得重新买料,效益,时间,都花在上面。

楼主:
   术业有专攻。看一份BOM,就能看出每个客户的细心。元件封装做得比较好的,我们审核加工的时间就会花得比较少,元件封装做得不好的,样板期间,我们可能会把容易出错的地方复核一遍。因为是样板,即使出错。纠错的代价也会少一些,但如果做批量,对于这类客户,我们可能会把所在的元件都排查一遍。这类出错,一错就是大事,返工的时间就会变得很长。即使是客户的原因,导致封装弄错,但我们既然做了这一行,就要替客户操这份心。让客户知道,他把这个订单,交给我们,他很放心。
  大家如果有这样的订单,可以交给我们试一下。保证会让你们满意的。 联络电话:倪生 186 6491 2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