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单片机DA发语音

楼主(2017-08-12):
各位大神请赐教啊,单片机用DA发语音然后功放,8bit, 8khz的PCM数据的音源

网友A:
Silabs的C8051F330的参考设计里面有个例子。

网友B:
滤波做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labs的C8051F330的参考设计里面有个例子。

我是从flash独处数据用ad转然后经过功放ic发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从flash独处数据用ad转然后经过功放ic发声音

是的,把数组的值,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发送到DA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把数组的值,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发送到DAC就可以了。

您有类似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把数组的值,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发送到DAC就可以了。

以前是别的工程弄好的,现在我想改把语音弄好听,但是我不太懂他这个发声原理

网友C:
将数据按8KHZ的速度直接给DAC不就好了? 再滤波一下送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数据按8KHZ的速度直接给DAC不就好了? 再滤波一下送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数据按8KHZ的速度直接给DAC不就好了? 再滤波一下送功放。

你有类似蜂鸣器的按键音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