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处理

楼主(2017-08-12):
msp430能进行信号处理吗?老师让我做图像识别,我刚学习430,不知道430能做图像识别,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呵呵,估计会给累死的,考虑CortexM4吧

网友A:
图像识别的话,至少得考虑5些列6系列的单片机的,不过这系类的也会够呛的

网友B:
单片机做图像识别不合适

网友C:
图像处理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就是数据量大些的啊

网友D:
单片机的功能不够强大,还是用ARM之类的吧

网友E:
我认为使用MSP430做图像处理还不如用DSP来弄,好像有款DSP可以处理图像。

网友E:
首先要明白USB的spec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用DSP做图像处理。

网友G:
需要对什么图像进行识别?

网友H:
这个速度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I:
TI的DSP 6678不错

网友J:
识别需要的算法比较复杂吧 。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K:
可以做信号处理,但是不能处理图像。

网友L:
基于MSP430的简易图像识别系统的设计

网友M:
这个都是没有做过,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F:
msp430处理速度太慢了。

网友G:
如果是指纹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H:
DSP可以做这个。

网友I:
没有见过msp430座图像处理的。

网友J:
如果没有时间要求,可以实现

网友:
msp430做图像采集就够费事的。

网友K:
图像作为信号肯定太费事了。

网友M:
msp430的运算速度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