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03卡没有st8024怎么驱动smartcard

楼主(2017-08-12):
看了两天的文档完全没有头绪。

STM32f03卡没有st8024驱动smartcard。

VCC一定要去控制吗?一直为3.3V可以?

IO口要接上拉吗?直连的话

只用热复位不用冷复位可以正常收到ATR?

菜鸟一个...........

网友A:
不需要,没问题

楼主:
你的回答也是简单粗暴哈

网友B:
既然是卡,最好检测下电源;
上拉可以不加啊,内部有上拉;

通过切换电源复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卡,最好检测下电源;
上拉可以不加啊,内部有上拉;

VCC, CLK, IO, RST  都用IO直接控制,没有ST802。依着文档给的冷复位时序进行控制。没有返回应答...

这样直接接不可以吗?你有直连过吗?给我发个程序参考参考呗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交流下

楼主(2017-09-15):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交流下

我的问题就是  卡需要5V供电  我用了 3.3V    你的解决了?你现在用CPU卡吗??
知道怎么操作CPU卡  去执行读写?

楼主(2017-10-18):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交流下

我的问题就是卡要5V供电的

网友C(2018-03-21):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就是卡要5V供电的

谢谢,这事忘记了,后面解决了,原因是卡被损坏了。

哥们后续怎么解决的能方便说一下不,目前ATR也正常,但是发过去之后返回的数据不对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就是卡要5V供电的

你板子上有5V的地方么?用一个mos管控制5V的通断就好了,单片机的IO用开漏输出控制即可。可以兼容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