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编译的时候出现代码限制如何解决? 谁知道

楼主(2017-08-12):
PSOC编译的时候出现代码限制如何解决? 谁知道

网友A:
楼主用的是HI-TECH编译器?

网友B:
重装试试吧

楼主:
只能先这样了,唉

网友C:
晕,这个没关系吧

网友D(2024-05-29):
升级编译器版本

网友E:
减少冗余代码、使用更高效的算法和数据结构

网友F:
检查外部库和链接器设置

网友G:
可能是编译器和IDE设置不正确

网友H:
可以考虑升级硬件平台。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SDK?PSoC Creator还是Modustoolbox?

网友J:
应该是软件库文件等支持导致的吧

网友K:
编译器限制在KEIL上一般是没有序列号导致受限的

网友L:
其实还是得优化代码程序达到相关的目的

网友M(2024-06-30):
代码大小超出了微控制器的存储空间限制,或者使用了过多的资源,如RAM或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