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阻的精度影响PCB的效果 ?

楼主(2017-08-12):
电阻的精度影响PCB的效果 ?

网友A:
影响输出电压的精度

网友B:
嗯,如果此输出电压用来连接逻辑芯片,则会造成比较大的误差

网友C:
模拟到数字这块中间的转接最怕电阻不准确了

网友D:
要是有发大器,还会把误差放大吗?模拟难学啊

网友E:
jlyuan 说得完全正确

楼主:
嗯,我也觉得,多谢啦

网友F:
主要还是看你电路的要求是否很苛刻  如果很苛刻  建议还是使用好的元器件

网友G:
电阻精度只对信号有影响

网友H:
电阻的精度只对信号有影响
不能说影响PCB的效果

网友D:
在精密电子设备中   电阻的精度对电路特性影响比较大   一般的电子产品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另外   电阻精度对PCB好像没什么影响   个人见解

网友F:
看设计要求,电阻精度对信号有影响,看是不是在要求范围了

网友I:
为什么电阻的精度会影响PCB的效果,布局会影响PCB的效果

网友J:
电路是要调试的,精度不行可以补偿

网友K:
元器件的选型还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L:
影响PCB的效果?只能说是对信号有影响吧

网友M:
这个主要体现在线路信号反射方面的

网友N:
像那种射频线路的设计,是需要特别注意这些的。

网友O:
一般电路的PCB影响不大的,如楼上所说,射频电路的需要多注意

网友P:
影响信号吧,对PCB有什么影响??

网友Q:
分压的话会影响电压的输出,限流不会太大,如果在高频电路中会有影响的。

网友N:
这个会一定的,设计的时候多注意

网友R:
这个问题不能忽略的,,阻抗匹配是很重要的。